[飞利浦]
求助 飞利浦 202E1SB/93显示器白屏 请教怎么判断屏电路故障?

楼主(2015-06-25):
飞利浦 202E1SB/93显示器使用中突然白屏,屏幕顶上有一条线不断转换颜色,在淘宝买了驱动板及屏线更换后,故障一样,不连屏线,整个屏幕是纯白色的,估计问题出在屏电路上。
此显示器用的是友达M200RW01屏,屏电路解决方案:MAX8795+RT8900。

测屏线5V1是4.8V,V33是3.25V,VGH1是23.9V,VGL1是-11.8V,VHGC1是19.5-20.1V,VCOM是5.7V AVDD是12.69V,请教下这个屏还可以修吗?请大师们指教下

另本论坛上有一个贴,屏跟我的那块是一样的,但故障不一样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9989-1-1.html

网友A:
屏板上那黑乎乎的一块那是烧了还是什么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你拿个测试用的屏试下 就知道是哪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板上那黑乎乎的一块那是烧了还是什么

不是的,是手机拍的效果不好,如果不接屏线,整个屏幕是很亮且均匀没线没斑的,我没有测试屏,但基本肯定问题在屏电路上,屏电阻电压两端对地均在4.8V,应该没烧,业余爱好,学下电路知识,能修则修!

网友:
VGL 电压不正常

网友:
借用图片一张,VGL1电压-11.8V是不正常吗?

网友:
这种故障是液晶屏缺少TFT薄膜开关(MOS管)开启或关闭的电压导致的,根据你提供的资料显示逻辑板基本正常,检查是否具备飞线条件吧

网友:
路过,不懂电路,学习一下

网友(2015-07-30):
老板你那个屏修好没有,我的屏跟你的一样的故障,也是上面有条白线 ,白屏!  修好的话帮我指导下。谢谢  skyxgy538631@163.com

网友:
这种有颜色的白屏没得救得了。绝对是屏坏了

网友:
vgl电压好像-7左右的比较多

网友:
直接放弃吧  这种屏不好修的

网友:
你这个屏修好了没有,我的出现跟你一模一样的情况。

网友:
修好了没?你查VDD电压了吗?VDD,0V 就是这个现象哦

网友:
我的也是白屏!!!!看那位师傅能弄好哦

网友:
应该是屏坏 了  你用万能驱动板点屏 过没有

网友:
现在屏越来越不好修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