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 HPG42 内屏不显 外屏显示

楼主(2015-06-25):
修一台 HP G42  独显机器 版号 : DAAX1IMB6A0   REV :A
客户送来屏不显示    电流看着正常   开机1.5 ~1.7 ~~1.6  黑屏
接外显示器   显示正常~~~ 测量内屏  3V没有    19V正常    屏背光开启没有
报价200大元   打发走客户   估计显卡问题
拆机   搞显卡    先加点焊膏 风枪加热   情况一样
上论坛  找了BIOS   刷了好几个     还是一样
找了块216-0774207    做上   奇了怪了     还是TMD一样 外显内不显
重新找块216-0774008   拆掉R380   做好 还一样一样的 外显内不显
不可能几块显卡芯片一个吊样 都同样坏的吧
确定不是显卡问题

维修陷入绝境 。。。
接硬盘  外显进系统正常也不花屏  啥都好的 赶脚 。。。
设备管理器 只看到独显   I3  不是还有集显的嘛  ??。。
百无聊赖  百无聊赖。。。
无聊中 找了块 P6200   接上去  开机 没注意内屏 倒放着在  接外显进系统
猛然间    注意到 内屏亮了   。。。
额的神啊   。。。
有大神可解释下啊      是CPU 有问题  还是其他什么状况  ?
原 I3-390m  CPU  进系统除了内屏不显  其他可都正常的啊  。。
会不会主板还有什么问题呢  ?

网友:
或许CPU的集显出问题了

网友:
CPU造成内屏不显、花屏、卡LOGO等故障。接机应先换CPU就免走弯弯的路。

网友:
没看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A:
背光没开启为什么直接搞显卡,屏升压电路,背光供电,这些都不看,直接搞显卡?

网友:
知道没有开启信号不先查一下是那里发出.有的是南桥发有的是显卡,南桥发出的就要查集显了

网友:
I 系列的CPU坏的很多  基本上可以说是各种问题   什么档进度条啊 卡LOGO啊   进系统黑屏啊  恶心的要死

网友:
估计屏线吧

网友:
显卡的多把

网友B:
为什么直接干显卡呢 为什么不去查供电

网友:
思路很清晰,楼主,给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没开启为什么直接搞显卡,屏升压电路,背光供电,这些都不看,直接搞显卡?

测量内屏  3V没有    19V正常    屏背光开启没有      麻烦看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直接干显卡呢为什么不去查供电

测量内屏  3V没有    19V正常    屏背光开启没有

网友:
内核显卡的cpu确实碰到过很多怪怪的故障

网友:
bios问题,这个板有两个板号的,最近我这里这个板好好卖的都是资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