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分析下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5-06-25):
  一块 华硕x402ca的板子,  进年肉汤几个月了,后来,直接淘宝交换。  发来后,测机发现键盘大量错键,也有按不出来的情况。  当时一想,从键盘进液的,那很可能键盘坏了,然后淘宝个键盘,换上测机发现问题一样,并且错的键都一样,  发回商家,又换了一片,结果还一样问题。
  我只想问:是不是还是板子问题,如果要还是板子的问题,商家是图啥呢!
                  因为暂时没编程器还没刷bios,

网友:
图的是钱,你发多几次就自动放弃了。淘宝交换一事失败案例不少,淘宝有风险,交换须谨慎!

网友A:
你是进系统测试的还是进PE测试的 有的系统问题也会导致键盘错乱

网友B:
错键,怎么个错法?交换要谨慎啊,要是交换不成功,你的板子也拿不回来了,像这种问题你就等着亏运费吧,你发回去,商家一点能亮机,然后就又给你发回来,然后你又说有问题,商家让你发回去,然后又给你发回来.................就这么一直循环,妈蛋,说起交换板就来火,个狗蛋的,上次一宏基的板子,交换的有问题,搞来搞去烦死了,结果客户不修了,然后找商家要回原来的板子,商家说不可能拿回来了......还花钱买了块坏板子赔给客户了......

网友:
肯定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EC是什么型号的   有程序的EC会造成键盘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进系统测试的还是进PE测试的,,有的系统问题也会导致键盘错乱,,

、、、、、、、、、、pe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错键,怎么个错法?交换要谨慎啊,要是交换不成功,你的板子也拿不回来了,像这种问题你就等着亏运费吧,你 ...

额,这都行。       以前没经验,第一次自己淘宝交换,

网友:
申请退款不可以么

网友C:
买主板都别交换  交换出问题烦死你 一般买块没修过的 用着都稳定 放心 交换是你的板发去交换他修不起 就不交换给你 浪费时间运费

网友:
再换一块键盘试试看

网友D:
肯定还是板子问题,也许商家根本就没换板,你怎样发去的,他怎样又发回给你了。

网友:
估计发来发去还是那片板

网友:
估计还是板子问题  极有可能你的板子和这个不完全一样

网友:
刷个bios,不行换EC

网友:
bios刷过没有

网友:
先刷下EC看看,不行就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主板都别交换  交换出问题烦死你 一般买块没修过的 用着都稳定 放心 交换是你的板发去交换他修不起 ...

我也想啊,没单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还是板子问题,也许商家根本就没换板,你怎样发去的,他怎样又发回给你了。

肯定不是原来的,原来那个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