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电流到了2A多然后掉电了。这是什么问题啊?之前电流是正常的。

楼主(2015-06-25):
首先是外接花屏内接屏亮不显示,又换了一片显卡外接不显示了,内接还是屏亮不显示。但电流是正常的。不知道怎么搞了,丢在一边没管它。几个小时以后拿起来插电一试,触发电流到了2A多然后掉电了。掉电之前CPU、显卡电压都是正常的。以前电流是到1.4左右的。这是怎么回事,晕了。后来CPU也换了,还是一样。不知道哪里短路了。大家帮帮我吧。!!!

网友:
老弟 修机也是三板斧啊     显卡没有做好 搞个新的下去 看看 故障恢复原先的  小泡热显存就OK了

网友:
显卡没做好,做短路了就是这样的。

网友:
电流那么大,哪里搞短路了吧

网友:
维修三板斧

网友:
有可能显卡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