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本本掉电 WHY?

楼主(2015-06-25):
SONY 笔记本PCG-5K2T VGN-CS13H用一会掉电  温度也都不超过60°  硬盘新的  内存也测试了 CPU也换了 CPU供电芯片也加焊了(只是没芯片换) 哪的问题?

网友:
考虑温控或BIOS吧

网友:
用波波撸一下看供电有没有纹波

网友A:
先排查下BIOS
可以在bios界面看看 是否依旧掉电

网友:
CPU背面几个电容看看

网友:
温控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排查下BIOS
可以在bios界面看看 是否依旧掉电

要运行大程序的时候最容易掉

网友:
温控,ec。供电。换点芯片

网友:
修过这种现象  温控

网友:
让他凑合用 不管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按键小板漏电,看看电压多少

网友B:
是不是换过风扇 这种机子换风扇好出问题

网友:
供电问题麻烦。

网友:
新出的索尼本子BIOS问题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换过风扇 这种机子换风扇好出问题

好像是更换过风扇  只有2根线  地线、供电线,测速线没有了

网友:
热敏电阻,你先换电阻看看会不会掉电。

网友:
遇过一台索尼,不定时掉电,电容,CPU供电芯片,管子,温控,BIOS基本啥都干了还是不行,还给客户了

网友:
是不是广达的板啊?

网友:
定原装风扇吧 索尼的必须原装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