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二极管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5-06-25):
不要可不可以

网友:
坐等结果,小白白

网友:
稳压二机管…

网友A:
这个是稳压二极管,不要不可以。

网友:
稳压二级管,这里作为保护二级管.......

网友:
二级管,这里作为保护二级管.......

网友:
P4SMAJ20A   是稳压二极管,最小击穿电压22V,适配器电压超过的话,PD4击穿 PF3熔断开路,保护后面的电路不会受到更大的伤害!建议楼主多用用百度

网友:
保护稳压二极管,防止输入电压过高。

网友:
尖峰浪涌    和稳压吧  应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稳压二极管,不要不可以。

不要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没什么影响吧

如果不要,如果电压升高许多,后面会死一大片。

网友:
是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
直接拆掉没、什么影响的

网友:
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
稳压二极管,过压保护的作用。理论上讲,不可以拆。

网友:
高于输入电压的1.15倍便会击穿到地 构成回路把保险烧短。

网友:
这个是 稳压是为了保护后面的电路,如果电压一但高出他便会反相击穿。

网友:
过压保护二极管  正常是没有作用  等过压了就知道他的好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