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硬盘

楼主(2015-06-25):
今天朋友说,电脑启动不了,叫我去装系统,我到了开机看,系统不认硬盘,折开机箱查看,硬盘不转了,看来是硬盘主板有问题,硬盘里有重要数据,只能修硬盘了,拿回来慢慢研究,上网查了下板号,网上有卖几拾块钱一片,换板的话,还要换BIOS,这块板BIOS是集成在主控里的,主控要有风枪才能焊接,风枪这玩艺我没有啊,也没弄过啊,没办法,抱着试试看死马当活马医了,拆开来查看,发现海绵有一外有黑点,像是被什么烧了似的,怀疑是那里短路过热引起的,就用万用表检查了下发黑外IC引脚,发现一贴片电容短路了,二话不说,从废板上随便找了一个外观差不多大电容换上,最后装回上电、试机,系统可以认出硬盘了~哈哈~

网友A:
风枪都没有?你是业余爱好者?

网友:
垫海棉最犯病了!影响散热,藏污纳垢。

网友B:
业余都那么厉害了, 我专业都可以退休了, 大师不要灭硬盘噢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风枪都没有?你是业余爱好者?

新手,还没修到那个级别,可以弄的我一般都用烙铁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业余都那么厉害了, 我专业都可以退休了, 大师不要灭硬盘噢啦

最近运气好而已,老是碰到电容短路的~

网友:
我也修好了三个硬盘啦

网友:
呵呵,是我也没有,我旁边修手机的有。

网友:
这么多年了 我还没遇到 电容短路 不认盘的!

网友:
这么多年了 我还没遇到 电容短路 不认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还没修到那个级别,可以弄的我一般都用烙铁搞定

焊接位置图中没有标明

网友:
楼主谦虚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近运气好而已,老是碰到电容短路的~

你不说第一次修硬盘吗?还老是碰到

网友:
看来检查外观很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不说第一次修硬盘吗?还老是碰到

硬盘是第一次啊,上次修一块电视板,也是电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是第一次啊,上次修一块电视板,也是电容短路

你也不说清楚

网友:
电容短路真是好运,其实是很难碰到的吧,驱动短路则经常有的吧

网友:
楼主谦虚了啊
技术不错。

网友:
一般遇到硬盘不转的就直接报废了,看来以后也得尝试修修看。

网友:
学习,修硬盘好啊

网友:
硬盘不给客户修,除非有重要数据,没数据直接换,换了自己在研究着修

网友:
这个只能说运气不错

网友:
还是挺厉害的  思路是正确的 基本上都是成功的了

网友:
你还是修电脑的,连热风枪都没有

网友:
连设备都没有,我不知道你怎么能修电脑呢

网友:
我建议,你要成为专业修电脑的,最后还是买一些专业的设备

网友:
不过通过你的努力,你运气很好

网友:
我们怎么没有磁到如何幸运的事情呢

网友(2015-08-14):
我修好的都是本来就没坏的硬盘……

网友:
回复看看回复看看回复看看

网友:
这个是重盘吧,垃圾电源容易烧这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