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C IT8512E开启条件,哪位大哥帮忙解答下!

楼主(2015-06-25):
是否满足:
3脚VBAT供电、74脚供电、VSTBY的所有供电、Y2晶振有电压、SPI_CE#  EC片选这些信号后就可以输出125脚的PWR_SW信号了,

待机0.015,开关键5V。按开机无任何反应,请教下各位,

补充内容 (2015-6-26 14:43):
供电、时钟、复位、ACIN、LID、测试都有正常电压,没有示波器BIOS 选片有3.3V电压。PWR_sW已出信号并且+5VS_ON一路正常开启,但是EC没有发出+V3.3S_ON

网友A:
8512的开启条件 ?
准确点说是EC的工作条件吧
出了EC的供电时钟复位 BIOS 还有LID ACIN等
建议你找个详细的资料看下

从最简单的触发看下 或者报名迅维的培训

祝你好运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ACIN、LID、BIOS片选六大条件满足后才可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8512的开启条件 ?
准确点说是EC的工作条件吧
出了EC的供电时钟复位 BIOS 还有LID ACIN等

说错了,不是125脚,是112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8512的开启条件 ?
准确点说是EC的工作条件吧
出了EC的供电时钟复位 BIOS 还有LID ACIN等

问错问题了,不是125脚,是16脚+V5S_ON和97脚的+V3.3S_ON信号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三大块。但是也要考虑一下适配器ACIN,

网友:
这很难说的,只能跟时序走一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