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RST#复位电压为1.5V,大家遇到过没

楼主(2015-06-25):
PCIRST#复位电压为1.5V,大家遇到过没

网友:
感觉遇到的都是3.3V吧

网友A:
PCIRST#复位电压为1.5V,应该有两种情况,一。复位电压被某些设备拉低。二、重复复位,这种按不跑代码修。

网友:
一般都是3.3vLZ你的是什么机型?

网友:
先放放电  可能是南桥工作不正常

网友:
如果反复复位的话就是这个电压值!因为万用表测得的是平均值。

网友:
复位信号3.3V才是正常的。

网友:
这种情况按不跑吗来修

网友B:
还没遇到过,遇到过没有电压的就多,等看大师傅们的回答。不过遇到电压不正常的我大多都是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RST#复位电压为1.5V,应该有两种情况,一。复位电压被某些设备拉低。二、重复复位,这种按不跑代码修。

原先是好的,北桥拆了重植后就成这了,郁闷啊

网友C:
这种情况先检查FSB总线,还有南桥  IO  网卡等  技嘉的BIOS也会引起复位偏低

网友:
是不是重复复位导致的,按不跑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先检查FSB总线,还有南桥  IO  网卡等  技嘉的BIOS也会引起复位偏低

你的意思是南桥发至其他芯片的复位脚拉低了PCIRST?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遇到过,遇到过没有电压的就多,等看大师傅们的回答。不过遇到电压不正常的我大多都是跑线。

这个线路很简单,就是南桥出来一根线到PCI的复位脚,无上拉,无分支

网友:
一般是被拉低了,可以断开测测是哪的问题

网友:
是因为FSB总线的三根信号线接地,北桥重植后焊到板子上时,将三个信号线和紧挨的地线短接了

网友(2015-07-25):
是A14,还是B16啊?

网友:
华硕板,遇到1.9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