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几块料板,全部独显的

楼主(2015-06-25):
HP431 独显,hm65 可以上电档代码28,无修,也没有搞过BGA
联想Z370   ,HM65 主板可以上电,是摔过的,电流到0.6 , 独显,板变形
东芝L830    ,HM65   主板可以上电,是摔过的,独显,板变形
Y470 一块, BGA没有动过,不缺件,
E40,显卡做过,档4A,
以上板,60块一块,不包邮
另外还有料板,G475 ,集显不少件 30
还有好板 3750 宏碁上面用的 ,260 ,送屏线,送开关板

DELL N4010 好板,160.
两块好板都是独显的
有需要的朋友
QQ365362825

网友A:
我要了怎么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要了怎么联系

?????????????????, 这大的联系方式

网友B:
此人言而无信,大家交易小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此人言而无信,大家交易小心,,,

这个就是你这样的垃圾,不卖给你了,就露出真面目了,E40,400块好板,卖给你这样的人,你能不挑刺,还想要什么都没有动过的,不卖了就开始骂我了,真垃圾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你这样的垃圾,不卖给你了,就露出真面目了,E40,400块好板,卖给你这样的人,你能不挑刺,还想 ...

上面的板已经出了好几块了,我到时候让买过的人,自己来评价,不跟你这样的垃圾鬼扯

网友:
大家自已看吧,两天前答应我E40好板,给我留三天,昨天给客户说,找到没修过的板子了,客户说那就换吧,
然后,哩条友,之前答应我给我留三天,价格先不说,这是信誉问题,讲过的话,放屁一样,不卖我没关系,我其实是不想换的,是客户要换,这垃鸡板子,显卡是个通病,换了都未必耐用,!!!之前聊天的记录在另一台电脑上,答应我,如果我不要,他再出,,,,,,,,楼主,你不卖我都没关系,你自已说过什么,你不记得了吗,你这是在给谁丢脸,,

网友B:
为这破机,,淘宝我都买了三块了,全TM是重植的,加焊的,,,不讲信用的,太多了,没付款前跟我说,保证是换过改良显卡的,回来一看,第一块,原板上的黑胶都没除,肯定是加焊的,,第二块,显卡上黑胶没刮,肯定是重植的,,,我都担心,你给我发来的板子,都不一定是没有修过的,,,,,,,
到时候扯皮,更麻烦,,,

我承认,你卖400比淘宝上卖500左右,是便宜了不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这破机,,淘宝我都买了三块了,全TM是重植的,加焊的,,,不讲信用的,太多了,没付款前跟我说,保证是 ...

吹牛也不打草稿,扯淡也不看看跟谁,我不卖是我的权利,留三天是客气对你了,我可以选择卖或不卖,真垃圾,你贴出来能说明什么问题,我不卖还要强卖?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吹牛也不打草稿,扯淡也不看看跟谁,我不卖是我的权利,留三天是客气对你了,我可以选择卖或不卖,真垃圾 ...

500块你买的还是要退货,现在我的400,你感觉赚了就要非得拉着卖给你?真是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0块你买的还是要退货,现在我的400,你感觉赚了就要非得拉着卖给你?真是无语了

顺便说一句哦,这个人,话不投机,就把我拉黑了,然后再上论坛骂街,大伙看看他以前发的帖子,不发技术贴,整天跟人吵架,大伙翻翻他的帖子

网友B:
吹不吹牛,这款机器怎么样,自有内行人明白,,你卖不卖我也是你的权利,我只想说的,你做不到,当初就别给我保证,这是诚信问题,,你可以不卖,我也没必要强买你的板,机器可以不修,我也不止修这一台机,,,你也不只这一块板卖,你也可以不用卖我,,,

我还是最开始那句,此人言而无信,大家交易小心,,,,,,

就这么多,。。。。。。。说出去的话,别跟放屁一样,一文不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吹不吹牛,这款机器怎么样,自有内行人明白,,你卖不卖我也是你的权利,我只想说的,你做不到,当初就别给 ...

垃圾,不卖你,那你发帖诋毁我是什么意思,既然你都说了,卖不卖无所谓,那不是放屁吗

网友D:
凭感觉,要求太挑剔的客户我也懒的理的,如果楼主回答了你原则性的问题,
比如板子是完好板还是修复板,你还继续问这问那的话,我一般是谢绝了。看你上面的描述你肯定是已经弄过2次了这次特别担心又出状况,可以理解。
兄弟莫非是粘上了,不好搞就退客户嘛 大不了不修了。

网友:
我诋毁你哪里了,我说你没信用,我说错了吗,,,,,就上面两张图片上的内容,你自已先前编的一理由,,后面接着又是一个理由,,哪句是真,,,,之前你给我保证的记录,发上来也没意义,,,,,

我要你强卖我板子了吗?

我说的是,你言而无信,你懂我说的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凭感觉,要求太挑剔的客户我也懒的理的,如果楼主回答了你原则性的问题,
比如板子是完好板还是修复板,你 ...

这人没法说,这几天我同行送我个键盘,我整机,本来就是好的,买键盘要80,我觉得不划算,现在白捡键盘,干吗不留着,这人就开始乱喷了。答应留3天,其他人,要,我卖了,你说我,我还觉得没什么,你说他都换了3个板子了,这样的人,我敢,,卖给他吗?还拉黑我,还上论坛诋毁我的货,他都没有见到,就开始喷,尼玛换了,3块啊,人能好的到哪里去,不挑我刺?狗屎就是狗屎,斗胆断言,再好的货,也会挑毛病,当然这个只是推测。试问,有什么东西是百分百完美的?这人要挑刺,我只能防啊

网友B:
自已说了吧,答应留三天,,是不是,言而无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已说了吧,答应留三天,,是不是,言而无信,,,,

那我卖了没有?没有吧,怎么就是不守信用?既然不卖你都觉得无所谓,还是说的潇洒,为啥有下结论,我无信用呢?你觉得呢?,我可不想成为你的第四个

网友:
你之前答应的留三天,后来没做到,,这个叫言而无信,,不是有没有卖给我的问题,,,,,做不到的,就不要答应,,知道么,,,至于我买过几家,货不对版导致的退货,那是淘宝的骗子行为,,,,,

网友:
你可以跟我说板子修过,我肯定就不要了,,你说你卖别人了,,你还没卖??截图为证,你答应我的留三天呢,,今天才第二天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