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来看看这个A1286板子 820-2850-a

楼主(2015-06-25):
来看看这个A1286板子 820-2850-a

出问题前,正常使用,正常关机的。下班回家后,开不了机。第二天,自己开后盖。仔细检查,发现这个芯片有焦灼痕迹,上面粘着一根0.5MM左右的细钢丝。拿到后,有明显痕迹
好像是个主板供电管理IC 。不知道对不对。维修成本和方法,请大家支个招

网友:
不好意思,图片在2楼

网友:
你自己能搞定的话 就不是很贵 搞不到 找别人搞至少500-1000起

网友:
自己不会弄的话你别把它弄死了,这板可是不便宜的哦

网友:
自己都会拆出来了就自己搞吧。真搞不了再送修!

网友:
你应该不是做维修的吧,如果自己修的话,成本不光是这个芯片 的价格,还得买各种工具,最关键的不是这些哟,因为你不能确定是不是只是这个芯片坏了,如果还有其他问题的话,那你还不如送修

网友:
这板子不便宜哦,楼主下手前要慎重啊

网友:
这是isl6259的主供电芯片,先换了它再说

网友:
如果自己会修的 先换一个芯片上去看还有短路没 如果没有的话 再上电测试

网友:
要是自己能搞定就,先论坛里下载图纸。自修有风险奥!!

网友:
谢谢。看图搞定了

网友:
苹果起步价800左右!

网友:
这应该是充电芯片吧

网友:
先换了在说啊

网友:
哪里要800。。。。。我只花了材料费3块和运费1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