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买来的资料

楼主(2015-06-25):
为修一台康佳LED32MS91C液晶电视不定时自动关机故障买的图纸,机器修好了,上传该机图纸,分享给有用的朋友!
KIP+L110E02C2-01
出于对卖家的尊重所以设了权限。

康佳液晶35015122-34007238 电源板原理图.rar

127.52 K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不定时关机是什么引起的

hjq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定时关机是什么引起的

这个应该有通测量才能说明的,按键或者程序都可能引起这个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定时关机是什么引起的

我修的这个是我“误保护”引起的不定时关机,结果一路测量,代换最终找到问题是C966电容不良,换后正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有通测量才能说明的,按键或者程序都可能引起这个问题啊。

覃老师,以后液晶维修培训,是不是该多加一些电视方面的知识呢,感觉显示器越来越不值钱了,电视才有前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覃老师,以后液晶维修培训,是不是该多加一些电视方面的知识呢,感觉显示器越来越不值钱了,电视才有前途 ...

液晶电视机这个必须的要增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