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救轻生的ACER 4738G

楼主(2015-06-25):
由于一直很忙,天天修机器,可是都是小问题,所以一直没有发一帖像样的案例。
下面今天的主角来了:
客户:外地寄修
品牌:ACER(宏基)
型号:4738G
板号:ZQ9
故障:加电无显
维修过程:来时是加电无显,测量内存SMBUS有波形,看着应该是亮机了,外接显示正常,更换屏幕后还是加电无显示,更换屏线后依旧是一样,又抄起示波器探头,测量EDID波形很完美。(EDID波形明天补发,示波器存贮优盘在公司)。
下面精彩部份来了,看的过瘾记得给兄弟加分!
接上内屏,开机测量LCDVCC没有,正常主板读取到EDID后会开启LCDVCC电压,查找是有U1转换过来的。

测量3PIN,开启没有LVDS_VDDEN,继续追查更换马甲为INT_LVDS_DIGON,继续来到HM55桥……

那么我们换桥吧,此处省略2K字,完事后,加电亮机OK
等等,好戏刚刚开始,你没看错还没结束,最精彩的部份来了。装机后,加电掉电,不定时……无任何规律……一般为0.05A左右,有时开机LOGO后,有时进OS后掉,速度拆机后为,大多数为0.07A左右掉,并且在以上掉电是短路灯闪烁。
不是吧,之前也没发现这个问题, 而且BGA我亲手做的,不会出问题啊!像什么,掉件啊,没焊接好啊,等等。
测量发现待机电压,也跟着掉,顺手打下公共电电压也是晃,我去了!这是什么状况???测量前面PG极也是瞬间保护在恢复正常,我彻底凌乱了!
这时乱测一顿后,觉得还是从保护隔离下手,先看充放电芯片条件,好乏味,当我测到PR7时,一表笔把电阻按串位置了,这时我的心情瞬间开到了,黎明的阳光。抄起我的快客2008焊好后,加电顺利亮机,不再掉电了。

总结:PR7脱焊原因,这个原件在主板背面,距离显卡不是太远,在换HM55时烤脱焊了。本人从098月开始从事这个行业第一次遇到换桥把其他原件烤虚焊了,至于距离有主板的朋友可以看看,距离HM55很远的,我虽说近,意思是不超15CM。有兴趣的可以测量下。

至于这个PR7虚焊后为啥会到这这样,欢迎大家分析讨论!由于本人才疏学浅,能力有限,暂不能对这个分析出原因,望观看的朋友谅解!

网友:
看帖加分是美德

网友:
多谢,捧场!期待大家都过来做客。

网友A:
我也是醉了。 做个桥 连电阻都搞跑歪了。。。。 你BGA 下次小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醉了。 做个桥 连电阻都搞跑歪了。。。。 你BGA 下次小心了。。。

大哥不是碰跑了,是虚焊了。

网友B:
今天我使用烙铁,甩净烙铁头上多余的焊锡时,终于发现两天前丢失的小贴片电容!无语了,当时怎么找也没找到啊!

网友C:
前几天换个0774009  把显卡供电的上管碰到焊歪了。。。还以为显卡坏的。。又换了一个全新。。还是不过显卡。。仔细看下才看到管子歪了,,,,也是醉了。。。。

网友:
呵呵 桥是通病 经常坏呢 一般不显示直接换了 这个情况没有遇到 下次注意

网友:
我遇到过一样的 了 不板过换

网友:
pr7还是r7

网友:
你这标题深深地吸引了我,原来我们这个维修者是如此的神圣

网友:
PR7,已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换个0774009  把显卡供电的上管碰到焊歪了。。。还以为显卡坏的。。又换了一个全新。。还是不过显卡 ...

可是我的不是碰跑原件,而是换桥时,把这个电阻烤虚焊了、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出了这样的问题,也能找出来。学习了!

网友:
一波三折 真的是。要是我这么多问题出来要崩溃了

网友D:
不知楼主,在出现掉电时,有没有单独接电池试过,故障点是ACIN,理论上用电池开机应该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楼主,在出现掉电时,有没有单独接电池试过,故障点是ACIN,理论上用电池开机应该正常

机器木带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我使用烙铁,甩净烙铁头上多余的焊锡时,终于发现两天前丢失的小贴片电容!无语了,当时怎么找也没找到 ...

两天前的电容 ?
可见你用工具不频繁 呵呵

网友:
貌似HM55的桥很爱坏

网友:
兄弟有的主板长的20CM,你运气真好,一下子被你发现了。

网友:
3vpcu上拉acok作为ec的工作条件之一  电压不正常自然掉电  是吧   但是你说有事电源显示短路的情况是怎么回事还不确定了~~~~~~

网友:
这么远都能虚焊了,发热砖是不是温度太高了。

网友E:
短路灯是哪个灯呀

网友:
这种情况都有   要是我就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短路灯是哪个灯呀

稳压电源上的

网友F:
说好的,补发EDID图片。

网友:
原来是电阻虚焊了,真是什么问题都有啊。

网友:
楼主很给力啊  没acin是不是应该不触发啊

网友:
楼主好技术,心细

网友:
ACIN的上拉,做个桥也会弄虚焊了?

网友G:
热风bga下面没贴锡箔纸吗    我做bga贴锡箔纸   多大芯片多大风嘴   没碰见脱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热风bga下面没贴锡箔纸吗    我做bga贴锡箔纸   多大芯片多大风嘴   没碰见脱焊的

距离桥很远的,难道还能整板都包起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说好的,补发EDID图片。

这个EDID看着像是没有认到屏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EDID看着像是没有认到屏的波形

没有接屏幕,有波形证明,一般可以显示了。

网友:
AMD北桥爱坏现在INTER南桥也容易坏

网友:
厉害哦,已发帖就是经典故事。。

网友:
就一个3V没有,偶觉得直接连一个更省事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