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不触发之飞线大法!

楼主(2015-06-25):
板子的型号看图啊!这个为题算是不触发吧!接到时触发风扇转一下!拔掉CPU独立供电!还是一转就停!还是怀疑短路!直接短接绿线!唉!没有保护!证明没短路!这个情况就按不触发修吧!测待机电压好信号!3.3正常!再测开关-------IO---------桥--------IO!!!!!IO拉低绿线了啊!查点位图!发现IO76脚是直接连接到绿线的!用万用表谢亮这个脚和绿线不通!试着用万用表打到20A档位直接用表笔将绿线与IO的76脚连接!短接开机!触发了!再短接开关3秒!关机!OK!用线把他们连起来就行了!连起来都!开机!--------------不跑码!!!!首先想到刷BIOS!找个这板子的BIOS!刷进去!开机!OK!显示!今天还修到一块戴尔的板子!BIOS备份下来了!什么型号我不知道怎么看!你们看图就是了!

型号乱写上去的!

华硕的BIOS

配上点位图!

网友:
发帖的时间都赶上修的时间了!

网友:
断线了呗!

网友A:
绿线不是跟io直连,中间好似经过元件呀

网友B: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的,你要是会用点位图,可以打开点位图,看下一下,PSON是直接到绿线还是中间经过什么东西,然后顺着跑线,比你飞这么长的线美观,背面还好,正面不好看

网友:
发一个图文贴,不容易啊,给楼主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线不是跟io直连,中间好似经过元件呀

这个你看了点位图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的,你要是会用点位图,可以打开点位图,看下一下,PSON是直接到绿线还是中间经过什么东西 ...

看了!离得最近的就是那个点了!另一个是在绿线那里!更远啊!

网友:
我觉得楼主,描述有点不准确。这主板不算是不触发。

网友:
谢谢分享……只是飞线有点长了

网友:
戴尔主板是GX520或GX620,很老了

网友:
线太长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