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温度高怎么办

楼主(2015-06-25):
CPU温度高怎么办ep-mgf6110 的主板,开机没多久就CPU温度达到90多度,但是风扇只有2000zhu转,换了风扇也就2300转,有经验的指点下这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换个质量好点的风扇!风扇供电低不低。

网友:
供电有12V,风撒换了几个了

网友:
笔记本我见过蛮多BIOS引起CPU温度高的 。不知道你那个会不会有相同之处呀

网友:
那手摸散热片有没有这么高温度,使用有没有问题,如果手感温度不高,那可能是BIOS问题或者是主板CPU温度传感器电路部分出问题了,你看的不会是华氏温度吧。

网友:
加点散热硅胶上去

网友:
首先你说的90度是从哪看来的?跟楼上那位师傅说的一样,用手感知确定是否温感误报。

网友:
如是板的事,你会很麻烦,换座或换板.

网友:
CPU换个试试

网友:
硅胶加了,风扇换了,用鲁大师测的,用温度压力测试,温度一直在升,但风扇速度一直是2600转没变化。

网友:
以前测试温度升高,风扇转速也会提高很多

网友:
还是先刷BIOS吧。

网友:
放点冰块

网友:
调速电路坏了

网友:
有些风扇转速最高也就2300呀~
温度90多度,肯定不正常,用手摸散热片看温度高么?
不高就是误报,高了换个CPU再试。
AMD的4000+-5200+,都有高温的通病。

网友:
是AMD的CPU吗  老AMD的CPU  普片高温   炎热的夏天  普通风扇根本压不住温度  实在不行  弄个九州风神给他  估计比CPU 贵

网友:
把CPU里面的加点散热糕

网友:
垫铜片,刷BIOS

网友:
正常使用都会 90多度? 主板会不会过温保护啊

网友:
我正好遇到一台是这样,温度到达90度左右马上关机了,直接叫客户换CPU搞定。

网友:
来自: 吉林四平
会不会是铜管坏掉了 。一头热一头不热。然后热量散布出去。这种现象好多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

网友:
这是AM2的CPU吗?里面的硅脂干了,开CPU盖换硅脂吧,要不换CPU.

网友:
把cpu四周垫起来试试

网友:
主板没保护,温度高只能加散热片和风扇,打开机箱通风

网友:
没问题的话可以不用理它啊!!!

网友:
建议换U,离死不远了。

网友:
换个CPU 试一试 如果温度不高 就是你的CPU 坏了 再换风扇也木有什么鸟用

网友:
用“清凉解毒”方:CPU供电“虚症”,电容“虚”,加大“济量”,并外抹“散热”膏药。

网友:
换水冷吧!

网友:
加点进口的硅胶,可以多减低10多度,不过有点贵

网友:
换个CPU上去试试,先确定是不是CPU的问题,如果确定是CPU问题,要么换一个(这板能上的CPU便宜),要么开盖(具体怎么做,自己上百度)

网友:
换好散热片啊

网友:
可能是软件误报

网友:
我之前换过cpu 散热器 风扇 都不可以 这问题头疼的很 感觉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继续高温看关机不关机 。换的cpu测试一下

网友:
换个风扇

网友:
如果是AM2的U,考虑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