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正常开机,我听见开机声音了,但是屏幕无显示。换张显卡就行了。

楼主(2015-06-25):
我想问问显卡啥毛病。。。有维修价值吗?

网友A:
什么机子,集显还是独显?你说清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子,集显还是独显?你说清楚呀

独立显卡。。。换了显卡就好了,

网友:
显卡,简单的供电就修一下

网友:
做下BGA,不行就淘汰

网友B:
我在想  我昨天遇见的客户 是不是去你那修了,我做了BGA,你看你的显卡做过没有

网友:
显卡坏了。维修价值取决于客户,看他对这片显卡的“钟爱”层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想  我昨天遇见的客户 是不是去你那修了,我做了BGA,你看你的显卡做过没有

别自报“漏”,你以后还搞不搞维修?你的BGA太差,昨天的到别处就不行了。哈哈。

网友:
经过BGA的显卡好像不太稳定,后以一向不搞或不保修

网友:
不知道怎么修  有点晕啊

网友:
换显卡就OK了

网友:
什么机子 不一定啊 有时候暗屏也会这样~

网友:
主板调显卡还有就是是不是独立供电的换电源线试试

网友:
我看了下   我的还是不行a

网友(2015-08-11):
楼主你倒是上个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