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进水机子,3 5V电感只有1.2V,待机电流0.224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5-06-25):
首先介绍一下我还是个在维修行业中一年的小白,希望大师们不吝赐教。
这几天修机子都不顺心情比较烦躁,下午呢同行送来一台机子G480,我接到手后先上了可调电源看看电流怎么跑的,一插上去电流直接上5点几 可调电源有响声,肯定大短嘛,以为是送钱的机子立马拆机,拆完结果发现是进水的,然后用洗板水清洗完后发现还是大短,我又找出公共端用烧鸡法去烧,一会儿就发现芯片PU4103【3 5V供电芯片】旁边有个滤波电容发烫,立马把他拆了,再接上可调电源发现不在大短,可是待机只有0.002,量了下3 5V电感都没电压,没办法又检查了下芯片周围进水的地方,果然发现被我拆掉的电容和芯片的第12脚断线了,看了下图纸19V经过一个滤波电容给芯片12VIN的主供电,之后从19V电容那飞了跟线到12脚,再看待机变成0.223,芯片发烫,3V电感对地阻值为180,5V电感对地阻值为300,他们电压都是1点几V,PU4103的第3脚 VREG3 和VREG5 的对地组织分别为370   450,电压都是2.6V。修到这一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是不是要定个芯片试试呀???

网友A:
断开后级 看看电压是不是也只有这么多。要是断开后级还是一样的话。果断换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断开后级 看看电压是不是也只有这么多。要是断开后级还是一样的话。果断换芯片

是直接把3 5V电感断开吗?

网友:
[b]这是PU4103  3 5V供电芯片

网友:
把3V 5V 的后级断开,再看看线性3 5怎么样,先把线性3 5修好

网友:
3V输出阻值偏低,有微短。估计还是桥短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直接把3 5V电感断开吗?

断电感就没电压了。有些不好断的。

网友C:
3V输出阻值偏低,有微短。

网友:
电压低要看后级有没有短

网友:
待机都是先出线性。。线性不正常PWM也不正常。条件差不多正常有芯片就换个芯片看看。我比较懒。。。。都是这样弄

网友D:
把VREG3去的地方断开  一个一个试

网友E:
偷偷告诉你,断开3V5V烧下后级就知道了

网友F:
那楼主没看下3v5v ldo短不断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楼主没看下3v5v ldo短不断

不短,但是阻值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偷偷告诉你,断开3V5V烧下后级就知道了

就从3 5V电感那儿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VREG3去的地方断开  一个一个试

谢谢啦,确实找到了,LED灯那也短路了,卸掉电压就上去了,但是还不对只有2点几V

网友:
引用 网友C:
3V输出阻值偏低,有微短。

谢谢啦,我对这个3 5V对地阻值正常是多少没概念,感觉每个机子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