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MP3解码板一片看看烧的是什么二极管

楼主(2015-06-25):
因不能上图  电路中标的是D4   形状类似场管 下面我就当场管来描述  漏极接的是负极  删极直连Dc供电12伏 缘极跟漏极中间并着两个电容一个是电解电容 在并一个贴片电容  求大神告诉我应该替换什么样的原件  (内存卡 U盘mp3解码板)

网友:
是三脚的二极管吧,什么漏极不极的都不记得了,就不能用GDS来描述下么

网友:
这样说不清,要有图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