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流水贴

楼主(2015-06-25):
M4A88T-M LE 网卡不能用,网卡灯都不亮,测供电 3.3 V  1.1V正常,25M有压差,直接换,涛声依旧,看来该省的还是不能省,最后找到 RST信号不正,由IO发出,由822上拉,看到822先换822,换过之后涛声依旧,直接调掉 IO 48脚,一般不建议这样搞,可是为了节省时间,这样做的坏处就是,网卡复位不受控了,不参与时序!
M4A88T-M LE 网卡不能用,进PE不识别,网卡灯亮,测供电 3.3v 1.1v 复位 25M 100M PCI-E X1总线正常 ,刷 MAC地址OK
M5A78L-M LX 不跑码,复位灯一闪一闪的,这是华硕的特色,不跑码,复位灯一闪一闪亮晶晶,在测量了全板的供电 时钟 总线包括 HT  ALINK SPI LPC PCI 等等,之后,先来第一杀,测量BIOS的7脚 8脚 也有3.3v高电平,并且1脚电压也在跳变,直接换 822 ,ok
MS-7388 3.2 上电保护,瞬间保护,不能二次触发,必须拔掉电源,根据经验,应该是CPU供电某个上官短路,于是找到了这个
MS-7388 3.2不复位,测量全板供电,总线供电不正,而且这个总线供电和南桥供电是一起的,目测发黑 ,直接换掉OK
M4A77TD 提示USB过流保护 ,看到过流保护习惯性的,找USB_OC之类的信号,找到这个USB过流检测信号是有472排阻和822排阻分压得来的,3.1V左右的电压,一共有六个,5个是正常的,一个不正常,472的输入端都不正,于是找输入的来源是O欧姆的电阻而来,测这个零欧姆的电阻对地O偶,短路,他的上端去了USB接口和两个电容,一个贴片和点解,拆掉贴片,涛声依旧,拆掉USB接口正常,目测,接口有点连锡,拨开,重新焊接OK
还有别的我就不发了,AMD北桥容易空焊,好多都是北桥空焊导致不跑码

网友:
支持楼主发这样的帖子,顶起来

网友:
经验贴,支持一下。

网友A:
最好再细点。。。。。。。哈

网友B:
LZ这次发的贴有点流水了呵呵,多发精华帖,我一定捧场哈

网友:
多发发,看的都爽啊

网友:
mk 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这次发的贴有点流水了呵呵,多发精华帖,我一定捧场哈

恩,这此发帖是有点匆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再细点。。。。。。。哈

发帖的时候太晚了,受不了了,所以发的太简单了

网友(2015-10-10):
恶看的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