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PAD T420 通道A 不显示

楼主(2015-06-26):
各位大师:向你们请教了,我的 T420  开机 报 滴     嘀嘀嘀    嘀嘀嘀   滴     不显示,把 A通道 内存拔 掉  就显示了。  只要   A 通道 插上内存    就不显示  。  内存 几个 供电电压  都 测了  正常。

网友:
难道 这个问题 没有人会的吗

网友:
先换个内存试下

网友:
内存槽子,或者内存控制器坏了呗。

网友:
4 楼的贴子 太急时了    很有可能 是 CPU 坏了一个  A通道    明天的换CPU  试机

网友A:
这个机器单插一条内存,智只能接到内存1上,第二个只能做扩展内存用,不能单独用的

网友:
pareciera que fuera memoria

支持 反对

网友:
要么内存有问题,要么两条内存不兼容。

网友:
打阻卡打下阻。

网友:
楼主有没有刮一刮内存槽子?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
这两个内存 一模一样的 同时买的    用了一年了。  现在 两个内存   接在  B通道上都可以正常用   只要 A通道上 有内存   就会 不显示

网友:
内存槽坏了,跑3c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没得。这种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单插一条内存,智只能接到内存1上,第二个只能做扩展内存用,不能单独用的

想弄个反对,不小心点到支持了

网友:
看看内存槽有没有虚焊

网友:
打阻值啦,这内存直接CPU,也可以换个CPU试试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  HP  G42   也是 两个  内存     通道  A  不显示     通道  B 正常

网友:
一般是BIOS问题

网友:
那我明天  淘个  BIOS  试试

网友:
重点查查A通道内存槽各触点情况吧。

网友:
既然你查过条件,查一下第二个槽子和桥通讯的数据地址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量内存到CPU座的信号线

网友:
刮刮内存座子,用cpu灯座测测是否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