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 不触发

楼主(2015-06-26):
DELL N4050 独显 HM65  待机0.005有3、5V不触发,目测无摔坏无进液 。
维修过程: 当天刷BIOS测试一天正常,次日开机涛声依旧。于是换BIOS再刷再开机测试又正常晚上关机后第二天再开机涛声依旧。
     请教师傅他说这种问题比较麻烦只能3板斧排除法试试。说干就干,先换EC测试和之前一样放一晚第二开机就不触发。那就干大的换南桥吧结果出乎意料测试好几天都正常,客户已经拿走一个多星期了 ,应该就是南桥引起的希望大家以后碰到这样的问题少走弯路

网友:
那说明根本就不是EC的问题,也不是ECrom的问题,明明就是南桥虚焊,直接加焊南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应该在不触发的时候分析下是什么引起的 是EC还是PCH

网友:
今天刚遇到一台一样的,给力,看来得焊南桥!

网友:
不触发无非就是那8个待机条件。
一个个查

网友:
估计就是南桥虚汗导致的这个问题

网友:
可能仅仅是南桥虚焊的原因 吧  这款机子的BIOS好像不是太容易坏

网友:
这没找到准确问题,下回还要走弯路

网友:
最好不要先动桥,如果能测到是哪个信号故障引起的那就好!

网友:
楼主趁他不开机时候  测试下 条件

网友:
有时候三板斧还是比较快效的 在不熟练电路

网友:
学习了  下次试试

网友:
查下EC的待机复位撒,看下是EC还是桥

网友:
我直接无语了!楼主,能多写点检测类的嘛!别上来就是三板斧啊!

网友:
这个本开关小板坏的挺多的 修过俩个了 现象就是不触发

网友:
Lỗi hm 65 rồi.

网友:
三板斧有时候能解决许多大师傅解决不了的问题

网友:
待机0.08,不触发,好吧焊南桥,BGA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