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AL开机暗屏,进系统黑屏便外接正常,外加时不时不过内存一例

楼主(2015-06-26):
     接一台联想E49AL,客户说是开不起来,我看了下是暗屏,随即拆屏量了下19V有,开启脚0V,亮度调节3.3V,随即找到了开启到升压芯片连接的一个电阻,挑开电阻一边焊盘,直接屏供电飞线过去,OK,开机背光顺利点亮,可是坑爹的装起来后进系统黑屏,一点图像的影子都没有,按大小写键指示灯有反映,说明没有死机,再外接看看,非常正常;而且不加载显卡驱动就能正常进系统,一加载就不行。只有全部拆机,在进系统的时候测了下,屏供电,亮度调节,背光开启全都没了电压;更郁闷的是拆出主板以后还时不时的点不亮,看电流在1.0左右,像是不过内存,大概要连续点个4、5次才能点起来!我勒个去,问题还真多哎。。。不过还是得修啊,先把点不亮这毛病解决了吧,上示波器,直接打到了内存排阻上在点不亮的时候反复测试都无波形,也就是没过内存,再测SMB总线两条总线,上内存的时候一大串波形,按照以往的经验是正常的,应该是读到了内存,转而去测内存的主供电,VTT,VREF电压、复位,以及CPU的DDR模块的供电等等 ,发现都是正常的,这期间BIOS也刷了一个,内存也换过并没有解决问题;这时我想起论坛的黄版主前几天发过一遍关于内存一些重要的信号的贴子,就是这个贴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8670-1-1.html,于是我也学着测量他讲的信号,用示波器测,测出来的如果是都一样啊,照理说WE#都有波形了,为什数据线还没有波形呢,想用假负载打AD线的阻值,发现有好几条阻值对地短路,这绝不可能啊,时不时还是能亮机的,数据线是内存槽直通CPU的,拿了CPU还是短路,看来这假负载不是每个内存槽都试用,想想还是先换CPU吧,结果还是一样。这时的思路已经断了,连想到进系统黑屏故障是由于PCH控制的屏供电和亮度调节和现在的不过内存的故障,真的很有干桥的冲动;但这桥也是打了黑胶的啊,板子又薄,不到万不得已还是先忍着吧。回过头再仔细想PCH只是负责去读内存,现在是AD线无波似乎不是很关它的事了吧,反而是AD线的阻值由于假负载使不上没有打,对着内存槽好能找哦,而且能亮机的一般阻值也会有问题的,试着先假设阻值正常,想想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CPU座虚焊或是内存槽虚焊(这机只有一个内存槽),也有可能不过内存,于是先加焊了内存槽,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反复测试每次都能点亮,坑爹的厂家连一个内存槽也省,害得我用了那么多时间去查,悲催啊。。。。。。牢骚过后还得接着去查暗屏和进系统黑屏的故障,由于背光开启是由EC控制,先试着更换一个结果还是暗,看来还是很不顺利啊,这期间也东查西查到了好久,包括栓查板子PCH和的CPU供电,都没找到什么头绪,最后还是在论坛找类似的故障,无意间看到一哥门说可能是LID问题,于是试着去检测果然待机的时候3.3V正常,(芯片的供电是S0电压的+3VS因此待机的时候不会拉低从而暗屏加进系黑屏)开机以后立马变成0V了,试着断开LID到屏线接口电阻,果然不再暗屏,进系统也不会黑屏了,罪魁祸首就是摄线头旁边的LID芯片坏了导致LID#被拉低了。这可能只在IBM系列机器才会出现的较多(LID芯片在屏线上),该机的BIOS参数和LID#设置就跟IBM的一样,因此特发此贴也是给新手门一个提醒,还望能给加点分。

网友:
修好机后,上传备份的BIOS!

e49al独显-板号: LSS-1 11310-1.zip

网友:
不错的案例和维修思路。谢谢分享与提醒,不然容易走进杀桥的死胡同。

网友:
学习了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