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一体机X1600的显卡 花屏

楼主(2015-06-26):
最近接了几块板,X1600的显卡花屏,满屏小格花,开机能看到没装盘的起动面,显卡显存都是换了全新的,因电源板是独立的所以机器电源供电板也代换过,几块板都是花屏,而且还是一样的花,不知有没有高手修过这种一体945 X1600显卡的苹果,相信这是个通病啊,请高手指教^,也可联系QQ:160447346

网友:
独显关掉怎么样呢?

网友:
查一下显卡供电

网友:
换下BIOS试试,内存坏了也会这样哦

网友:
花屏有几种,屏线,屏上面滤波电容,显卡,显存,一般先加焊显卡 显存,加焊不行的话就植株

网友:
你仔细看一下,原来的芯片和你换的芯片是不是一个地方产的,X1600 的芯片有分产地的,台湾的和别的产地的不能代换哟,你仔细测量一下上面电容的对地阻值可能不一样!我遇到我这样的情况,修过神舟的主板945 的用的X1600 的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