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t131a11t神机怎么装系统都蓝屏

楼主(2015-06-26):
给客户这烂本整了差不多一天,换了几个GHOST的系统,又没光驱,BIOS又没有能改什么硬盘模式的设置,又制作U盘的安装版的系统,居然也不认盘,又把安装版文件镜像到C盘,再安装,还是不认盘,太气人了!最后才发现有固态盘的RAID的模式,真TMD坑人啊!

网友(2015-09-23):
RAID模式在bios里么   我也遇到了

网友:
没遇到过  遇到不充电的了

网友(2015-10-26):
这个很简单啊

网友A(2016-07-02):
怎么搞,有高手指点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搞,有高手指点一下吗

可以装http://www.msdn.hk/这里面的ISO安装版,然后用激活工具激活一下,自己打上驱动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B(2016-09-26):
拆下机械硬盘,再开机,会出现提示,按CTRL+I进入磁盘阵列。删除磁盘阵列就可以!
还有人问到把系统装到固态硬盘里,500G机械硬盘认不到的,同样方法,CTRL+I,选第五项,把机械硬盘打开。保存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下机械硬盘,再开机,会出现提示,按CTRL+I进入磁盘阵列。删除磁盘阵列就可以!
还有人问到把系统装到固 ...

哦,以后遇到我试一下你的方法是否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