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三星2243bwxplus 暗屏

楼主(2015-06-26):
不插信号线,有显示模拟信号或数字信号,插上信号线,亮一下就灭,用手电看有图像,不插屏线,灯管发光正常。哪的问题,求高手解答
暗屏

网友:
从你所说的问题应该都是正常的,不接屏线 正常发光说明高压板 灯管正常,用手电照有图像说明驱动板工作也正常。真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的嫌疑最大,建议先从驱动板入手

网友:
三星的通病。

网友:
建议先换个高压板试试,虽说能点亮,彻底排除一下

网友:
你说的意思是插上屏线,有图像,但无背光,不插屏线,无图像,但有背光,如果是你所说这个情况最好先刷一个BIOS再说

网友:
数据刷刷更健康

网友:
怎么刷机,我是新手

网友:
下了个三星软件更新程序,最后提示显示器已是最新版本,无需更新。

网友:
换8tc0049901gP OK
洛阳天金电子
谢谢,换过高压线圈,好了
详情

网友:
暗屏? 你拆开壳,看看灯管亮吗?

网友:
我什么都不会 等别人吧

网友:
淘宝上买了块驱动板,故障依旧,出手在买个高压线圈试试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可以单独点一下屏,,

网友:
会不会是程序的问题 刷个程序试下

网友:
楼主:可能是 灯光 绝缘 不良了。更换灯管试一下。

网友:
程序不是刷在驱动板里吗?我已经换过驱动板了,灯管单独能点亮,灯管应该也没问题,等高压线圈到手换上看看

网友:
用XP刷程序,还有这个应该就是程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