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图纸

楼主(2015-06-26):
这个地方是公共点产VIN? 由ACOK控制产生?  充电芯片88731  是否在PR24测量?

网友:
如果pr18为0V,那么就有俩种情况,要么保护隔离不过,要么PQ9坏了

网友A:
主要地方没有截图 。第二个隔离管去那里了??

网友B:
第三图  你花的线错了 不是那样出VIN的   是电池从PQ11出VIN  电源从PQ14 图截的不全  PQ14后还有个管产生的

网友C:
帮忙分析下 怎么过的保护隔离 图纸Z475  自己看了下 分析  VA进来给88731供电 DCIN  ACIN经过PR173和PR172分压后大于3.2V和VREF比较  ACOK脚开漏输出ACIN给EC  产生3VPCU给EC   (((PR24  2脚是VIN???))  当EC没有供电时 DC#为低 PQ2截止  要ACOK为高电平导通PQ70 1脚接地,这里有点疑问是PQ74 1脚怎么得到低于3脚的电压使PQ34导通  形成VIN??  认真分析过广达ZQ5 突然倒过来还是怎么的居然看得有些乱呀

Z475 QUANTA DAKL6CMB8D0.rar

网友D:
肯定是隔离不过啦

网友:
   还有一部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三图  你花的线错了 不是那样出VIN的   是电池从PQ11出VIN  电源从PQ14 图截的不全  PQ14后还有个管产生 ...

图截出来了 在下面  就是Z475图纸 因为看了几遍饼哥的ZQ5图纸 一下转不过来 求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地方没有截图 。第二个隔离管去那里了??

图截出来了 在下面  就是Z475图纸 因为看了几遍饼哥的ZQ5图纸 一下转不过来 求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隔离不过啦

恩。。这个 我没说机器怎么样 我就是看了视频学习了ZQ5 就拿了个图纸看 想大家帮忙分析怎么过的 思维倒不过来

网友:
謝謝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帮忙分析下 怎么过的保护隔离 图纸Z475  自己看了下 分析  VA进来给88731供电 DCIN  ACIN经过PR173和PR172 ...

首先要充电芯片检测到适配器,也就是充电芯片的2脚为高电平,那么从13脚会发出低电平,使PQ3导通,产生ACOK的高电平,ACOK为高电平后,会使PQ70导通,使PQ74的G变为低电平,使PQ74导通,PQ74导致后会使PQ11截止,截止由电池方向过来的电压,最后产生VIN公共点

网友:
要想满足上述条件,充电芯片必需要有主供电,得到主供电后,会产生线性电压LDO,还必须满足PR24过流检测电阻满足芯片的要求后,芯片才会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帮忙分析下 怎么过的保护隔离 图纸Z475  自己看了下 分析  VA进来给88731供电 DCIN  ACIN经过PR173和PR172 ...

哪个有个PQ34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帮忙分析下 怎么过的保护隔离 图纸Z475  自己看了下 分析  VA进来给88731供电 DCIN  ACIN经过PR173和PR172 ...

这里不用去考虑D/C和B/C的问题

网友:
还看不懂哦

网友:
第二个隔离管去那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要充电芯片检测到适配器,也就是充电芯片的2脚为高电平,那么从13脚会发出低电平,使PQ3导通,产生AC ...

感谢呀  确实 那我标记的VIN正确了  量了下 确实有18.9V

网友:
楼主图没截完整

网友:
VIN由PQ74产生,产生条件PQ2截止,PQ70导通

网友:
隔离保护有的时候最简单  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要充电芯片检测到适配器,也就是充电芯片的2脚为高电平,那么从13脚会发出低电平,使PQ3导通,产生AC ...

如果你分不清楚哪个是公共点的名称,你可以查询一下PMW电路上管D极接的电压肯定就是公共点电压,笔记本的上管连接的电压都是来自公共点的电压

网友:
保护隔离的事,这个还是买本迅维的书看看,讲的很好。

网友:
图纸不完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