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15-06-26):
内存管理芯片VCC脚为什么需要5VSB和12V 直接12不就行了吗?5VSB 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是不是其他主板上的内存电源管理芯片都必须同时有这两个电压?望论坛里的高手解答 谢谢。

网友:
这个不是绝对的  要看芯片的引脚定义的!

网友:
待机的时候用的

网友:
这个不一定的

网友:
这两个电压是用来升压的

网友:
芯片设计成需要5V啊

网友:
单12V的也有呀

网友:
很多主板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吧?

网友:
主板设计不一样采用的电路也不一样……

网友:
只知道要,但为什么真还没研究过

网友:
你直接打厂家的电话。设计这么多搞什么

网友:
大家的意思就是说有些板子需要5VSB 有些板子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