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BIOS密码计算工具

楼主(2015-06-26):
Dell笔记本BIOS密码计算工具。
原作者:俄罗斯黑客 hpgl
适用范围:以 595B, D35B,A95B,2A7B 结尾的ServiceTag.

http://hpgl.blog.ru/
http://ideone.com/8TVxa

dell的开机密码分为三种: Primary Password, Admin Password 和 HD Password, 其中Primary Password最重要。仅以此为例解释清除密码的方法:

- Primary Password

如果您设置了系统的Primary Password,系统在开机时会有类似以下提示:

This computer system, #X4QT6**-595B, is protected by a password authentication system. You cannot access the data on this computer without the correct password.
Please type in the primary or administrator password and press Enter to continue.
(本机#X4QT6**-595B需要通过密码认证才能访问,请输入主密码或者管理员密码,按回车确认)

其中,#X4QT6**-595B字样的序列号(一般长度为7位,如果不足七位请在前面补上'*'),称ServiceTag,每台机器是唯一的。
虽然你已经遗忘了Primary或者Admin密码,好在每台机器都有唯一对应的超级密码,可以根据ServiceTag计算出超级密码。在这个开机提示界面中,输入超级密码,然后按住CTRL键再按ENTER(CTRL+ENTER)。在一段短暂的延迟后,系统就会正常启动。此时BIOS中的Primary Password和Admin Password已经被清除,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重新设置密码。

目前,算号程序只支持以 595B, D35B,A95B,2A7B 结尾的ServiceTag.

- 计算超级密码

双击运行dellpass.exe,根据提示,在#后输入service tag(注意大小写和中间的'-') 敲回车,就会返回8位超级密码。

- Admin Password

如果你遗忘的是Admin Password, 你可以进BIOS随意设置一个Primary Password,按清除Primary Password的方法来清除密码。

- HD Password

如果你遗忘的是硬盘密码,系统在开机时会有类似以下提示:

Hard-disk #***01010013-595B, the system Primary HDD, is protected by a password authentication system. You cannot access the data on this hard drive without the correct password.
Please type in the hard-drive password and press

硬盘的ServiceTag是11位的(不算-595B),如果不足11位,请在前面补上'*'。
本程序同样可以根据硬盘的ServiceTag计算对应的超级密码。清除方法与Primary Password相同。

网友:
确实是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
试过效果吗

网友:
看着是有点复杂

网友:
下了不能在E5400上用

网友:
看不懂了。‘、

网友(2016-01-19):
NB,以前下了个搞丢了,再用一下!灰常感谢!

网友:
有效吗,先收下来到时试试

网友:
在不刷BIOS的情况下破解密码的工具吗?》

网友:
就是太麻烦了

网友(2018-01-29):
为什么我下载不了?为什么我下载不了?为什么我下载不了?为什么我下载不了?为什么我下载不了?

网友:
为什么下载不了啊   为什么下载不了啊   为什么下载不了啊   为什么下载不了啊   为什么下载不了啊   为什么下载不了啊

网友:
还有这样的东西啊?呵呵,收藏一下

网友:
不错的工具,不过我都嫌麻烦,有时间找工具,直接拆机刷一下都好了

网友:
好东西!嘻嘻嘻!好东西!嘻嘻嘻!好东西!嘻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