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90集显 原CPU 1005M 换成 i5 后约半小时掉电

楼主(2015-06-26):
联想B590集显  原CPU 1005M 换成 i5 后约半小时掉电 散热我处理过几次了,鲁大师压测会过80度,但看电视温度不高```都不开什么也掉的。  是要刷BIOS吗,可论坛上只有独显的下板号也不一样,集显的也不是 i 系列的 ,。。论坛也这样一个例子,但没见说有没解决。机子都亮了会是板不支持吗

网友:
那你换回原来的U试试掉不掉啊,要是掉那就不是U的问题,如果不掉那就是U的问题,多简单啊

网友:
最好换一个CPU试一下,再者就检测一下温控电路是否有问题,温度80是有点高呀

网友:
有好多都不能上i系列的u

网友:
原来的会不会掉电

网友:
联想很多机子都出现掉电问题

网友:
肯定是70 PCH,换HM76 HM77就行了

网友:
换回你原来 的U掉电不呀

网友:
首先要知道你用你原来的CPU会不会掉电,如果用你原来的CPU正常使用,那么就有可能是主板跟CPU不兼容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南桥不支持i系列的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