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求助啊】三星R467不插电源就不能开机

楼主(2015-06-26):
三星R467 换了大电容已解决掉电问题 可是不插适配器电脑不能启动,插了适配器能开机 拔了电源就直接断电。电池没问题,充电正常。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不用电源就不能开机???

网友:
已经没办法了 求解决方法

网友A:
查一下EC是否检测到电池

网友B:
看电池放电mos管,和待机芯片,刷bios啊 能充电说明检测到了电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电池放电mos管,和待机芯片,刷bios啊 能充电说明检测到了电池啊

嗯 谢谢你! 我查查看。 没插电源, 电源灯会闪,电池在漏电 有可能哪个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EC是否检测到电池

能检测到电池 CPU大电容也是好的

网友:
检测一下EC对电池电量的检测电路,还要查看一下公共点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电池模式下,公共点是否正常
触发后是否有3.3 5V

网友:
按照你所描述的,估计是你电池不放电,,你插上电池,待机的时候测下公共点哟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