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G硬盘突然变8G

楼主(2015-06-26):
今天一老客户拿来电脑 说前两天我在你这里装系统又坏了 进不去了 我打开一看 是说硬盘问题 但是每次开机自检又很快  快速启动里面也能看到500G硬盘 就打开PE  进DG一看 晕了 500G显示是7点多G  下面上图 大家分析下看 是硬盘假的吗 前一段时间做系统还很快 硬盘和现在的ST硬盘外观一样 也是SATA接口 500G

网友:
看来应该是假的的。。。你问下你客户买这个电脑的价格就知道了~

网友:
还以为是u盘呢,第一次见

网友:
估计是那批改过配置的电脑,系统一装原型毕露

网友:
我擦,这牛逼,你把硬盘取下来挂在其他机器上看看

网友:
固件问题吧

网友:
MHDD------LBA值/2

网友A:
用其他工具检测一下 。

网友:
多半硬盘是假的。

网友:
看看电机还转不了?

网友:
电路板的ROM程序可能有问题(重点怀疑),再有就是固件

网友:
有人用mhdd剪切过吧

网友:
SATA的接口硬盘,不会如此小容量,应该是ROM错误

网友:
那前俩天  的系统是不是装的啊!

网友:
哎,应该是上当了。我这边也有客户来修机器,机器用的是赛扬处理器,硬是在设备管理器里改成I7了

网友:
不是假的啦,希捷有一批盘有这个问题,新盘没过保的话,直接丢代理,一说情况,他立马换个新的给你,估计是有缺陷厂家找回了。

网友:
还是第一次看到就样子的

网友:
我觉得不是假的,可能是固件问题。

网友(2015-09-05):
第一次见到这情况,奇怪了

网友:
哥,把系统备份个 发上来啊

网友:
8G的sata硬盘现在十分难找。

网友B(2017-04-21):
好幸运,我的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幸运,我的修好了

你的也是这个故障?

网友:
应该不可能,我也碰到过,其实你那硬盘就是U盘,硬盘隐藏了,在这种情况下,用WIN8 PE进,一切可以解决 ,用WIN2003进不行。

网友:
对。我把安装了WIN7的60G笔记本硬盘,挂到台式机当主盘运行,启动进到桌面时蓝屏,一闪,自动重启,再次进入时显示修复,按修复WIN7,仍然蓝屏无法进入WIN7,后当从盘时就变成8G了。

网友:
没见过的科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其他工具检测一下 。

就服你头像,

网友:
一个诊断卡的头像

网友C:
那个价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个价格。。。

哦,还真是没有注意到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哦,还真是没有注意到呢

都够读个大专了,还有富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都够读个大专了,还有富余的

应该是大专有很多了,不足为奇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大专有很多了,不足为奇啦

我的意思是那个板子的价格都可以供一个学生上大专还有多的

网友:
搜个东西都要钱了

网友:
一看还以为是U盘呢

网友:
这个基本没有搞出来过

网友:
硬盘有问题,我以前碰到过

网友:
应该是假的

网友:
笔记本还是台式机啊1

网友:
换电源板试试。

网友:
这个是固件问题  不是什么假盘  不要误导楼主

网友:
注册表丢了,,,GHOST 全盘对拷 没有完成一般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学习了,没碰到过

网友:
ST硬盘的缺懈  在保去保吧

网友:
这个很有可能是固件有问题

网友:
改过配置的电脑,系统一装原型毕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