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G笔记本风扇时转时不转,感觉转不动一样

楼主(2015-06-26):
今天客户送来台ACER 4750G笔记本,说温度高,我给他拆了,清理了一下风扇,清理后还是老样子!
检查风扇手拨下,很正常轻松可以旋转!装回电脑,电脑一开机,风扇能正常运行10来秒,后来就不行了,感觉转不动,转个2,3下就停,转个2,3下又反复!但是每次开机都能正常运行几秒,想问各位大神是不是风扇问题,还是主板问题,身边暂时没有适合的风扇代替啊!!

网友:
温控的正常

网友:
开机LUDASHI测温度一直在70来度,也没高起来!!电脑就高速运行时,风扇也是时转时不转

网友:
风扇两端的电压测一下不就有了吗

网友:
改个5V 或3V的电压上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直接外接5V直流,风扇能正常运行啊!!

网友:
先看是不散热的问题

网友:
买个新风扇回来装上就解决了

网友:
肯定是风扇问题,我就去买一个回来!温控我不会测啊

网友:
测温不会一直高就行了。

网友:
要是我  就改常转,妈的开机就转。把风扇黄色线(调节脚拔掉)就可以。

网友:
将风扇拆下来,用直流电源接一个5V,就可以试是否为风扇问题呀。

网友:
真的可以这样吗?那我也剪掉试试看!

网友:
楼主把了黄线没,真的是调节脚吗?可以吗?求楼主解答!

网友:
剪了,开机也不会转了,我吐血啊!!

网友:
改常转后风扇很容易坏的,也噪音大。只要压力测试不一直高就行。

网友:
改革长转试试!

网友:
直接接5V看看,或直接改常转

网友:
黄,蓝全剪了,风扇都不会转了,疯了!误人子弟啊!!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