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V5V串路

楼主(2015-06-26):
一片七彩虹C.H61.V27A的板子,插上电源触发后电源保护。检测发现ATX 24P接口的12V和红5V串路,阻值只有46。跑24P接口的12V的线路,有去内存供电,串口芯片,风扇接口,PCI-E 16X和1X,全部断开后还是串。拿小刷子刷了半天了,实在找不到别的12V相连的地方了,没辙了

网友A:
有图纸么,还是硬靠跑线路

网友B:
12V一般都是CPU供电用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么,还是硬靠跑线路

七彩虹没图纸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一般都是CPU供电用的呀,

我说的是24P接口的12V

网友:
双路供电哪里查了没有

网友:
窜路的真心不好搞,就搞过几块映泰G31 M7的主板 CPU供电处的双二极管短路了。。。

网友:
那兄弟你摊上事了你摊上大事了

网友:
没图纸    不好找啊

网友:
烧鸡行不行,我也没试过,把12V或5V对地短路,烧另一路,不知道可行不,没碰见串路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