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80GM-E41 无时钟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5-06-26):
V星880GM-E41   开机无时钟无复位

通电经测量 各路电压均已发出 但就是没有时钟和复位
在表笔无意中点了下32.768晶振 就开始跑马显示了

满心欢喜的将晶振换掉后 触发也确实是能跑马亮机
以为修好了 于是接个U盘进个PE试试
结果显示到菜单选项进去就灰了 死机了 强制关机后
再次开机又不跑吗了 于是就将晶振的滤波电容也换了

这次开机 顺利跑马进PE了 点了10几分钟 关机 开机 都OK了
这个 算个人小经验吧  嘿嘿

网友A:
还真没碰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碰到这样的情况

确实有点不解,或许一开始的开机是假启动吧。

网友:
AMD 机器 时钟芯片 都是集成在南桥内部的 应该有相互影响啦

网友:
晶振电容出问题,还会有这问题?学习了。下次也试试、

网友:
的确有点不解呀,难道RTC电路不产生开机

网友: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 知道有这回事 就行了

网友:
初测无时钟无复位时,就首先测得晶振工作条件!  修好才是王道!

网友:
电容坏了能开机?

网友B:
哈哈,晶振下面的叫做谐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晶振下面的叫做谐振电容

是啊 是啊  一时没想起来  谢谢提醒啊

网友C:
这是电容不良引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电容不良引起的吧,,

应该是 都有 影响

网友:
要是我 又想到干桥了

网友:
晶振电容坏的原因?

网友:
這是秒杀的节奏啊。。。

网友:
晶振工作不正常也会亮机,但无复位不跑码,又学一招

网友:
这个主板我也修了很多,没有时钟的 我经常去换哪个RTM880N-793时钟芯片,,一般都会好的。。。

网友:
好像晶振坏得很多呀~

网友:
不错哦哪里你都能发现

网友D:
来自: 吉林四平
南桥旁边的圆柱晶振么?
兴兴向荣
是的 32.768khz的
详情

网友:
学习一下时钟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旁边的圆柱晶振么?
是的 32.768khz的

网友(2016-04-13):
见到过点晶振开机的,头次听说点晶振跑码的 ,学习了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谐振电容吧

网友:
涨知识了,不错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想不到,实在是想不到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还真没修到过32.768影响

网友:
这板修过最多就是CPU供电问题,822排阻坏的最多

网友:
时钟电压什么都不测就换晶振你也是有才.............

网友:
amd有些板子32的晶振部分坏,可以触发,但不跑码。

网友:
rtc电路,经验不错

网友:
V星这个880主板 很多都不稳定的 楼主秒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