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帮忙看下,关于分压

楼主(2015-06-26):
WIN_SW电压5V左右正常吗?并且用手摸表笔,一边接地去量D506左侧电压瞬间11V,不用手摸表笔测5V,哪位朋友帮忙解答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你这个Q505导通了没,也就是说PWR_KEEP是高电平吗,如果这个Q505不导通你这个WINSW就没有电压的。这个WINSW电压应该是WIN的电压。

网友:
看q505g级的电压是多少,看他的状态来判断问题。

网友B:
为什么要摸表笔。你看看VIN是多少19V吗    Q506管子导通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摸表笔。你看看VIN是多少19V吗    Q506管子导通没。

Q56已导通,D506后极好像是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Q505导通了没,也就是说PWR_KEEP是高电平吗,如果这个Q505不导通你这个WINSW就没有电压的。这个WINSW ...

Q505导通的两边都是19V

网友:
新手只是来说说,有什么不对地方请谅解,我觉得这个VIN-SW电压是Q506的D级电压减去2个二极管的压降值。个人偏爱5V,呵呵,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可要取决于上级电压哦,个人还觉得VIN-SW开关电压应该不会有11V这么大,所以我要顶我偏爱的5V电压哦,呵呵

网友:
VIN这里有多少伏,PWR_KEEP这里是不是为高电平。

网友C:
VIN_SW应该比VIN少不了多少,硅二极管压降才0.7V。查一下R589是不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VIN_SW应该比VIN少不了多少,硅二极管压降才0.7V。查一下R589是不是坏了。

确定坏了,谢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