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 up6264

楼主(2015-06-26):
联想的板子,前面有发过一贴,图纸已找到,现在追到 up6264
情况是开机过一会儿up6264  的5脚电压刚开机跑码是1.6V慢慢低到0.2V造成整个内存 南北桥无供电, 正常需要1.2V,其他脚都正常

现在问下师傅们,这个脚可以飞线一个1.2V过来吗?如果不能可以用什么替换呢?后路出故障的话会造成这个输出被拉低吗?

网友:
UP6264芯片上印的是
S18-B
AGP03F

网友A:
如果是该芯片坏的话,直连肯定要被拉低的,你可以上拉一个电阻就不会了。或者是直接更换该芯片就可以了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该芯片坏的话,直连肯定要被拉低的,你可以上拉一个电阻就不会了。或者是直接更换该芯片就可以了呀

找了块精英的板子,没这芯片,想飞个1.2V过来做REF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了块精英的板子,没这芯片,想飞个1.2V过来做REF不知道可以不

飞了个 待机电压 1.2V 刚好,前面是飞了个1.5V 太高了,北桥都1.3V了,

网友:
最好还是换块UP6264

网友:
修过这个机器 是联想H61的   芯片不良了,换芯片果断点。。。

网友C:
不能拉,因为1.2v是芯片内部发出的,外面拉1.2v是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拉,因为1.2v是芯片内部发出的,外面拉1.2v是没用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1463-1-1.html
从那个芯片的5脚1.2V 飞个线过去,目前使用正常,找到芯片在去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拉,因为1.2v是芯片内部发出的,外面拉1.2v是没用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5540-1-1.html 还有这个启发很大,他是1.5V 我的是1.2V没输出,网上找了下有人这样飞线过,不过是从HDMI 芯片飞过来的,我那个是从南桥的第二个待机电压飞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