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12自动重启

楼主(2015-06-26):
A1312一体机,不定时重启,有的是时候用的时间比较长有的时候也就是十多分钟左右
自动重启

网友:
查一下反馈线路看看

网友:
重新做系统

网友:
看一下显卡有没有问题 或者看一下电源 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显卡已经做过了,电源还没换

网友:
先看主板温度!再查

网友:
温度都不高,头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