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US X401A REV:3(机器外面也是X401A) BIOS

楼主(2015-06-26):
X401A REV:3.0
主板贴纸:60-N30MB1300-A03 X401A
CPU:SR0DQ I3-2350
南桥:SLJ8E
机器不定时掉电
有时几分钟
有时几十分钟
打算刷BIOS看下
因为不想拆机
直接按F4
TMD刷的过程中掉电了
触发都不行了
在论坛下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7197-1-1.html
ASUS X501A 板载CPU 集成 BIOS 板号 :X401A REV:3.0好板备份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0607-1-1.html
论坛首发,X301A图纸和BIOS,版号:X401A VER:2.0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7981-1-1.html
ASUS x401a 3.0 主板条码贴纸 X401A2 bios
结果都不触发
请有一样的哥们传个上来吧
谢谢

网友A:
刷的过程掉电。是什么原因导致?不是BIOS导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的过程掉电。是什么原因导致?不是BIOS导致吧。

不确定啊
因为是不定时掉电
看论坛有说人刷BIOS能OK
一去刷就完了

饼哥能给个OK的吗
还有请问下
怎样把BIOS备份出来的6M变成实际的8M
用的BIOS万能备份软件BIOS.EXE(无语他检测出来是6M,没注意就上当了,以为备份好了)

网友:
用之前备份的6M BIOS通过WINHEX修改
刷回来正常开机了
就是不定时断电没有解决
现附上BIOS要的同仁下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