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 DV14 HR MB

楼主(2015-06-26):
有没有人修过DELL N4050 DV14 HR MB的主板 故障是清除COMS可以自动开机进系统,关机再开 TPS51125A发热开不了机没3V 5V,清除COMS又可以开
开不了机

网友:
先换3/5V后级滤波电容。不触发时测量EC的待机条件。

网友:
换了3/5V后级滤波电容 换下EC

网友:
关机后测一下TPS51125的LOD电压是不是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