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480N-D1

楼主(2015-06-26):
电流0.3和待机来回跳     CPU电压没出来 已经换过    显卡发烫

网友:
用示波器,电压出来过没还是保护掉了,你的信自己量不够

网友:
刷bios试试了

网友:
看哪些电压出来了

网友:
还是先检查 下供电 吧

网友:
按时序  如果就CPU供电没有出来 就查供电芯片的条件

网友:
你这是什么意思???是不触发的时候0.3和待机来回跳,还是触发到0.3??

网友:
显卡发烫看看屏线吧   这本子屏线爱坏

网友:
有么有进水了,应该是少个电压了

网友:
你的修好了没     应该是BIOS问题吧 本来是LOGO掉电   刷了下BIOS 现在一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