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30-P61奇怪现象

楼主(2015-06-26):
接手个神舟A430-P61进水的开不了机,上电源测开机瞬间掉电,待机时0.012左右掉电后0.016在按开关就没反应了,按开关,有时候触发电流到1.5左右有时候0.4 有时候0.8反正无规律。反复开关,测试CPU  内存  显卡电压都有出来,+15ALW电压也有的,不知道什么情况,有修到过的麻烦求个思路。图纸附上。

网友:
进水机认真查看有无腐蚀断线,分断开各路HWPG信号排查后级供电。

网友:
触发后断电不能再触发一般是短路有保护了

网友:
哎机子放弃维修了,内存进水也烂坏掉了。没价值了。

网友:
短路的现像。

网友:
进水的部位反复检测。应该是那里的问题,看看有没有漏掉什么细节!

网友:
进水地方  仔细查

网友:
先排除外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