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奇怪故障

楼主(2015-06-26):
联想G430进系统死机、蓝屏、重启。但只要插上U盘就一切正常(任意正常U盘都可以,只要拔掉U盘马上重启),请大家说说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可能南桥坏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那为什么插上U盘几个小时没问题?

网友:
南桥坏了吧

网友:
先刷个资料吧

网友:
南桥先焊一下

网友:
好的,我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A:
G450 右边USB经常会出类似问题,应该还是查USB相关线路及原件!

网友B:
奇葩的个案,插上U盘后一切正常?包括U盘也能用,其他U口也可以正常使用?查USB接口是否短路,插上U盘后把弹拨开而不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G450 右边USB经常会出类似问题,应该还是查USB相关线路及原件!

就是右边那个USB接口

网友:
这是个通病了

网友:
你先把USB供电转换管换了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葩的个案,插上U盘后一切正常?包括U盘也能用,其他U口也可以正常使用?查USB接口是否短路,插上U盘后把 ...

你说得太对了,就是右边那个接口,插上U盘后一切正常,U盘也能用,其他U口也可以正常使用。我也有过USB接口短路的想法,但看了接口也看不清楚,好像没有短路。奇怪的是任意一个好U盘插上都可,但用一个坏U盘插上就不行,连自检都过不了。

网友:
单个接口是那样还是全是  如是单个就查接口相关电路或是接口有短路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太奇葩了
我的建议是 直接查死机蓝屏的原因 不考虑插U盘的问题

网友:
你既然说是通病 那是什么问题?
正确给你加分!

网友:
会死机就先把USB口供电芯片先拆了看下,应该是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