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205B(CK=CM)可替换RT8205A(CJ=CA)

楼主(2015-06-26):
修一台三星R428,不出3V5V,待机芯片CJ=CA,查纸上是TPS51125,用51125换上发烫,论坛上有的说RT8205B可代RT8205A,也有的说不能,尝试用8205B换下后,按开关键出3V5V,开机正常!这台机子不按开关键不出3V5V!!特与各位分享
芯片

网友:
有的可以直接替换 ,但是有些要改引脚.

网友:
51125 和RT8206代换。 8205是个比较小的芯片吧。

网友:
写的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我也是这样情况 但是没敢换 弄了分一样的 上去就好了

网友(2019-10-04):
有一个脚功能不同,该脚不使用的话就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