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4X R2 不触发

楼主(2015-06-26):
M14X R2 不触发 EC 换过 开启信号有 ACIN 正常   EC供电也有 BIOS 也刷过  S3 S5 都无  HM67 的南桥  EC 还有那些条件?   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换南桥?

网友:
RTC   rsmrst#   复位,   s3   s5

网友:
查开机工作条件

网友A:
EC还要查复位、LID#,查看BIOS有无瞬间读取。桥的RTC电路,桥的供电、ACPRESENT、SUSPWRDNACK、RSMRST#。收到PWRBTN#而不发出PM_SLP_S5#PM_SLP_S4#可以考虑换桥

网友:
楼上的都感觉是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还要查复位、LID#,查看BIOS有无瞬间读取。桥的RTC电路,桥的供电、ACPRESENT、SUSPWRDNACK、RSMRST#。收 ...

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
楼上有说了EC的了
查桥的触发条件也还有好多 比如
VCCRTC, RTCRST#,SRTCRST#, 32.768KHZ,INTVRMEN、DSWVRMEN、VCCDSW3_3、
DPWROK、VCCSUS3_3、BATLOW、RSMRST 等 查查吧

网友B:
对于你这个不触发的,,从PBTN_OUT开始查,,这个信号是分界点,,如果你按开关键这个信号没有,就是EC那边的问题,如果有了,就是南桥那边的问题,这样就缩小了故障范围

网友:
有可能2级3v 5v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你这个不触发的,,从PBTN_OUT开始查,,这个信号是分界点,,如果你按开关键这个信号没有,就是EC那边 ...

高手维修方法就是厉害
不过M14X R2 的机子还是值得一修

网友:
哪里代工的

网友:
楼上说的都很好,能下到图纸和点位图才是最好的,要不就麻烦的很啊

网友:
不处罚8本条件 慢慢查

网友:
查EC BIOS有没有接收到信号,RTC电路,南桥晶振有没有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