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 6333查什么条件

楼主(2015-06-26):
原本是上图的,结果不行,不知道为什么上次也是这样不能上后来好了!!!哪位能告诉我ISL 6333 D 条件怎么查、VCC 5脚5左右  35脚EN 2.9左右接下来怎么查请大师傅指点指点...现在板子是无U供电

网友:
还有VID 没查

网友A:
装了CPU吧
还要查下 29 34 42脚
如果都正常,就应该是保护了吧。
看看有无瞬间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了CPU吧
还要查下 29 34 42脚
如果都正常,就应该是保护了吧。

请问月饼老师,29 34 42脚都是12V左右正常吗!!没有波波怎么修,请问下是哪里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月饼老师,29 34 42脚都是12V左右正常吗!!没有波波怎么修,请问下是哪里保护了

没波波。就不太好办了。。。条件都正常。

网友(2016-08-28):
CPU供电难搞啊 VCC  EN都正常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