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故障,你们遇到过吗?

楼主(2015-06-26):
开机正常,半个都小时后啪的一声完全黑屏,指示灯由蓝色变黄色。一分钟后又恢复正常,使用5分钟后又啪的一声黑掉,一分钟后又好了,一只这样循环,开始面板按键错乱就把按键拆了结果还是这样,电源输出4针是双12.18v。究竟是哪个地方的问题啊?有那个师傅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求指教
黑屏

网友:
解码板上的电容及1117....

网友:
这种问题,可以从虚焊和某个元件性能热稳定性不好两方面下手,是时候让热吹风露露脸

网友:
指示灯有变黄色,测量一下驱动板上面的电压有无异常,然后考虑刷一下mcu程序,这种一般都是mcu程序或者mcu工作异常导致

网友A:
显卡或桥虚焊
黄祺益
显示还有显卡和桥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或桥虚焊
显示器还有显卡和桥啊

网友:
好歹拍个图看看 啊楼主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问题啊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电源板漏电 有东西进去没有

网友:
我也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不稳定应该是电容有损坏的地方,有异响应该有小短路的地方,最大可能是小强被电,导致短路

网友:
电容滤波不良吧。

网友:
啪的一声,我怀疑是电容想爆又爆不了的节奏

网友:
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不过那是应为两个灯管中间用玻璃胶断开.但温度高时玻璃胶融化断路造成的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