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N4110集成显卡没有供电VCC_GFX_CORE ,CPU供电芯片17511,其它电压全部都有

楼主(2015-06-26):
求大师研究给思路,DELL N4110 集成显卡没有供电VCC_GFX_CORE      CPU供电芯片MAX17511GTL条件都有,其它供电全部都有,HM67桥,附上图纸

Intel_DELL_N4110_广达V02A(HM65).pdf

网友:
南桥边上的U25看下

网友A:
请问你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什么意思?

刚才还没看到回复,不好意思。标一下位置呗,

网友:
显存下面5个脚的

网友:
EC_PWROK  IMVP_PWRGD  SYS_PWROK  +3.3V_SUS全部3.3V 3脚接地,为什么你会觉得是这边问题?基线电压跟这边有什么关系

网友B:
drampwrok查下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drampwrok查下这个信号

此信号电压都正常,3.3v 1.5v

网友:
按时序修的话,应该是自检过内存后才会开启集显供电,所以这属于跑码故障

网友C:
请楼主查考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4159-1-1.html
有兴趣也可以报名我们的远程笔记本培训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楼主查考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4159-1-1.html
有兴趣也可以报名我们的远程笔记本培训哦。 ...

不知饼哥现在可以指点一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知饼哥现在可以指点一二。

有平台复位的话,按9楼说的,修不跑码故障。或跑码不过内存故障

网友:
这是通病来的,找u25这个门电路芯片,最好换新的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平台复位的话,按9楼说的,修不跑码故障。或跑码不过内存故障

走错路了,明年去你家学。

网友:
集显最后出的。自检内存后

网友:
先按照时序走吧,,楼主查一下PROCPWRGD,,,CPU收到这个信号后,才会发出第二组SVID开启集显供电,这个都没有的话,就往前查

网友D:
这种情况都先刷个bios 啊!不必太纠结电路了

网友E:
直接拆了改电路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拆了改电路就OK了

怎么改,改哪里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都先刷个bios 啊!不必太纠结电路了

这个肯定是刷了,这个都不在考虑范围

网友:
这个应该是内存没过吧 所以电压出不来

网友:
内存跑过才出集显供电,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把HM67换掉试试

网友:
那个上图兄弟,看来基本就是三把刀修本子,他一看你说的型号是N4110立马就上了个通病图,他压根没看清你问的问题,这种不出集显供电,按照HM65平台时序,应该按照不跑码的思路去修集显供电,CPU供电正常的话,也要查CPU本身,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再去考虑BIOS,内存换个试试,南桥也要考虑,总之按照不跑码的思路去维修

网友:
首先 去查内存的 所有供电  , 包括内存的 复位   ,  CPU  内存模块的供电是否正常 ,   VDDQ ,   PM_DRAMPWROK

网友:
我有个联想的也是这个电压不出,郁闷中

网友:
  原来是这个电压短路,换了就是不出电压

网友:
看电流跑马没有啊,集成显卡是在跑马后才开启的。

网友F:
我这里也有一台N4110跟你一模一样。U4发出的SM_DRAMPWROK 1.5V正常。U25发出的SYS_PWROK也正常。都有3.3v.内存的+1.5V_SUS,VDDSPD的+3.3V_RUN有3.3,+0.75V_DDR_VTT正常,RESET脚DDR3_DRAMRST#没电压,是这里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这里也有一台N4110跟你一模一样。U4发出的SM_DRAMPWROK 1.5V正常。U25发出的SYS_PWROK也正常。都有3.3v. ...

最后我发现这板子内存引脚很多断线了,你看看你板子是不是有断线,

网友G(2015-07-26):
兄弟我昨天遇到一台和你的一样问题 换U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兄弟我昨天遇到一台和你的一样问题 换U好了

不是U的问题,我都换过了都不行

网友:
估计没过内存吧!!!看看电流有没有跳变啊??

网友:
搞好了吗??

网友:
电流到多少啊  到0.5左右就会说散热片把u25碰了 我修一个5520 没有集显供电但是等1分钟左右就显示了 使用都正常

网友:
这款机3.3V后级电压有点短路的话 就是HM67的问题,导至无CPU GFX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