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5时间不对

楼主(2015-06-26):
   又一个iphone5  时间一直不对联合接上了wifi之后让其自动设置时间也是一直转圈圈 但最后还是一样  手动调的话 日期显示乱跳 明明是往2015年  结果他却显示1983年(手动调的时间日期当时是2011年)  所以想请问各位  这是类似于笔记本rtc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A:
好像有32.768,电路没了解

网友B:
iphone调时间有技巧的,要调一调停一停 别把问题扩大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iphone调时间有技巧的,要调一调停一停 别把问题扩大化了

  暂时没动   因为我发现时间居然又正常了   再多测测  看稳不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32.768,电路没了解

你是说32,。768k的实时晶振也可能出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32,。768k的实时晶振也可能出问题吧

测一下看看起不起振

网友:
  没波波  正常的电压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一下看看起不起振

  没波波  正常的电压值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波波  正常的电压值是多少?

阻值应为无穷大.若用万用表测得阻值很小或为零,可以断定晶振已坏,但阻值无穷大的并不能完全断定晶振良好,此时,可用一支试电笔插入市电插座的火线孔内,用手指捏住晶体的任一引脚,将晶体的另一引脚触碰试电笔顶端的金属部分,若电笔氖泡发红,一般说明晶体是好的,若氖泡不亮,说明晶体是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阻值应为无穷大.若用万用表测得阻值很小或为零,可以断定晶振已坏,但阻值无穷大的并不能完全断定晶振良好, ...

  锅锅  主板上的晶振贼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锅锅  主板上的晶振贼小呢!!!!

小,坛里不是有放大镜吗?

网友E:
我也碰到过时间不对的,连个WIFI,进入时间设置,多刷新几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碰到过时间不对的,连个WIFI,进入时间设置,多刷新几下,就好了。

我前面说过  联网之后也不行的

网友:
没碰到过!不知是不是32.768的问题!

网友:
手机的时间不对也是RTC电路问题,RTC电路相关的一般就32.768晶振和PMU。32K晶振打值600左右,电压0.9V,

网友F:
新手来学习小信号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手来学习小信号难修

  找准问题  慢慢分析  共同进步哦

网友G:
学习一下修手机  笔记本太难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一下修手机  笔记本太难做了

  一样的   都是要懂  只是相对来说手机的市场慢慢变大了

网友:
测测晶振正常不正常

网友H:
插上卡 自动调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H:
插上卡 自动调时间

基带没有  读不了卡  她修好只当ipod用

网友I:
这个问题真心没遇到过 ,应该学习一下修手机啦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问题真心没遇到过 ,应该学习一下修手机啦

  以前是修家电游向修电脑  现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