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保护隔离拉低14V修复、故障重重、有修过的大师吗?指点一下、

楼主(2015-06-26):
联想E430保护隔离拉低14V修复、故障重重
前天接到联想E430、故障不触发、我那个去、拆机啊、拆开后、看到主板、很好、LA-8131P图纸、我有、开始修、放电、故障依旧、测了保护隔离、14V
追查来源ACON
清清楚楚记得上次有个主板跟这个一模一样、最后的结果就是、保护隔离都没有修通、还给了客户、这次不甘心、继续努力、因为他待机电流有点偏高、所以我就很自然的摸了下、系统供电芯片、发烫、哇噻。真的好烫、测
正常、很郁闷、在论坛搜了下、说的五花八门的、不知道如何下手、有人说断开PJ402/PJ403、保护隔离就正常了、我擦、断开后、一个鸟样、
接下来就凭自己的经验了、拆咯、以往修的机器、可以令系统供电发烫、且没有大电流、这个一般只有三种情况、南桥、EC、芯片自己、一个一个来啊、换了系统供电芯片、一样、接下来就拆EC、拆了之后、保护隔离通了、
看到KB9012懵了、我去带程序、完蛋了、辛亏上次有个进水机器、主板还在、拆下来换上去、开机开机了、待机0
.04A、还有短路、我X、现在开机触发到0.4A掉电、在自动触发、有三次跳变、电流1.2A掉电不重启、大神们、我没辙了、帮帮我想想、谢谢、我本人怀疑应该是换的EC还是坏的、估计EC的程序换了

网友:
找个EC程序刷刷看

网友:
应该就是EC的问题

网友:
我昨天修到一台,代价0.03的是后面的公共电压短路,以前一台是待机芯片旁边的一个电容短路。昨天的是屏接口处的一个电容坏,机子客户拿走了

网友:
换个EC,要找那种带板的。。。

网友:
先测所有供电都出来了不,

网友:
我也有一台和i差不多的 。现在也没好

网友:
怀疑是ec周边问题

网友:
楼主解决了记得发帖啊

网友:
有可能是程序问题

网友:
你有刷的东西吗

网友:
EC程序不同的主板程序不同

网友:
我也正在修一台,一个多月了,还没修好,充电芯片坏了,IO,南桥,系统供电芯片都换了,不出+5VALWP

网友:
应该是哪里有短路吧。会掉电

网友:
二极管问题

网友:
掉电?应该有短路的地方吧 我没修过这板子 等待楼主的修复

网友:
怕还是EC的的问题 多吧

网友(2015-07-29):
这个EC我也是怕这种有程序的,特别是我们这种小地方,想找只能上网

网友:
买个带程序的EC 试试,还可以用RT809F烧录机 可以刷EC程序

网友(2015-08-28):
不会吧,上个板子既然没有修好?仁宝点火回路很好修的啊,没过保护隔离一般都是后面有短路!

网友:
不好说 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
我的也是14V,不触发,暂时没有头绪

网友:
e430 EC带程序 容易坏啊

网友(2015-09-29):
我这里有台e430的3,5v都有后即不出3vs 5vs 但是有1。5v 1.05v 电流是0.12
不知道有那位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估计你的保护隔离都没过

网友:
某宝上买剪板的EC换

网友:
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