纬创11309-2无CPU供电维修过程 详解 求赐分

楼主(2015-06-26):
2015625晚,接到一块板,说是进水板,现在能触发,但是屏不亮。
仔细看了下板,底部LED指示灯附近有大片的进水痕迹,而且还有白乎乎的东西,老规矩,先清洗,吹干,打值,都正常。然后上电触发,电流到0.48左右上不去了。判断是有供电没出来。
测量各电感电压,只有CPU两个供电电感没有电压,内存供电电压略高-1.58V,这个暂且不管,先看没有CPU供电的问题。
电路图CPU供电芯片为PU4201,供电25#26#电压正常,但9#开启信号VR_ON为低电平。查VR_ON来源。

VR_ON是由ALL_POWER_OK提供的,查ALL_POWER_OK来源。是由3D3V_S0上拉D85V_PWRGD供给的,测量PR4803一端电压为3.3V,一端为0V,则D85V_PWRGD为低。

D85V_PWRGD来源,这个是由PU4802输出的一个PG信号。测量PU4802的供电脚5#VIN为低,而这个供电是由1D05V_VTT提供的。

再查1D05V_VTT,是由1D05V_PWR经过隔离点转化的。

1D05V_PWR是由PU4501控制产生,经查,PU45013# EN信号为低,而这个EN信号是由RUNPWROK提供的,查RUNPWROK是由两个芯片提供的PG信号----PU4601PU4701。(不知道这算不算饼哥所说的大与门),

PU4601是内存供电芯片,靠近一处进水的位置,而且内存供电又略高一点,所以我决定先查PU4601区域,首先查了下PG信号的上拉电压,PR4602一侧有3.3V,说明上拉电压没问题,然后测了下PR4602的电阻,阻值也是没问题的。但是既然有电压输出,为什么会没有PG呢?
这时候突然看到PR4602下面有个电阻一端焊盘旁边颜色不太正常,位置号为PR4610,查电路图,PR4610一端接公共点19V,一端接PU4601的频率设定脚TON。而正是由于PR460119V的一端铜皮被腐蚀坏了,导致12#  TON脚没有电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影响PG输出,反正是这个脚位电压不正常,先修了再说。
看着PR4610表面颜色不是很正常而且非常小01005,料板找了个阻值差不多但稍大的换上,腐蚀焊盘那端飞线到附近的公共点,再通电测试,电流蹭蹭上到0.9多,上屏亮机,此板修复完毕。

网友A:
纯文字无图,只能支持不加分,呵呵,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纯文字无图,只能支持不加分,呵呵,谢谢。

抱歉,不是无图,是刚才没把图弄好,现在已经搞好

网友C:
电路分析逻辑正确,看得出楼主写贴是很认真的。

网友:
思路挺清析的,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分析逻辑正确,看得出楼主写贴是很认真的。

多谢,想混点分而已。多谢你的加分。

网友D:
进水的地方还是重点区域,要不这样很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水的地方还是重点区域,要不这样很费劲。

单看进水区域不好看出来,这个出问题的电阻太小了,被腐蚀的焊盘也就那么一点点,要不是拿放大镜仔细的看,根本看不出来。

网友:
超过24小时不可以加分了,好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饼哥给我加那么多,这比毕业考试加的那么多分还让我感动,多谢饼哥,以后一定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抱歉,不是无图,是刚才没把图弄好,现在已经搞好

火速给分,不给对不起自己,谢谢分享。

网友:
很好的案例啊学习了.下次修cpu电压有个参考了

网友:
不错了呀,挺好的呀

网友E:
这一路追 的,我看飘了,我就想问下楼主,你测的TON脚电压是多少,正常又为多少,一般怀疑这个脚电压的不多,首先测量的时候是真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抱歉,不是无图,是刚才没把图弄好,现在已经搞好

没有你说个Xx

网友:
不给你加分都不行了,楼主都求分了。

网友:
师兄,不错嘛,分析到位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一路追 的,我看飘了,我就想问下楼主,你测的TON脚电压是多少,正常又为多少,一般怀疑这个脚电压的不多 ...

正常是19V,电阻一端接公共点,一端接TON。因为中间的限流电阻焊盘腐蚀,所以TON脚电压变成了0V。因为这个电阻就在PG脚上拉电阻旁边,所以顺便看了一眼。发现焊盘腐蚀了。

网友(2015-08-15):
思路可以啊,一般进水的机器都是腐烛断线,

网友:
多看看进水区 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不错,给你加分啊

网友:
虽然都是文字描述,不过很细致。基本看明白了,进水的还是围绕进水部分仔细认真。顶!

网友:
真的非常好 加精必须的

网友:
很详细,赞个。。。

网友:
思路挺清析的